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编译错误

楼主(2010-09-02):
各位师傅,我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画好线路图后编译后几乎全部都是
错误提示,如图,这是怎么回事呀?软件设置是默认设置来的,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原理图元件引脚在绘制的时候定义属性的缘故,没驱动源这个东西我是忽略的,或者你可以在project\project option\connection matrix 设置警告级别,让它警告就行不要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