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建立封装的时候如何删除多余的引脚啊

楼主(2010-09-03):
新建了一个package symbol后,放置pins,然后想删除pin,但是delete不起作用。出现下面的提示:
Selected item not valid for current operation, ignored: Connect Pin "50X300edge_Top, 29"
No valid items selected for the current operation, exiting.

请问应该怎么删除呢,谢谢了。

网友:
1 在所有其他命令都结束时再执行这个命令。
2 必须在find 选中pin。
注:16.2 在一个命令未执行完之前再执行另外一个命令是无效的。

网友(2012-06-14):
根据我的实践以及理解来回答你:
1、在所有其他命令都结束后,执行“Ctrl + D”这个命令(告诉软件你想要干什么)。
2、用鼠标左键单击将要删除掉的管脚(选中你要删除的管脚);
3、再执行“Ctrl + D”这个命令(软件将执行删除管脚流程)。
4、如果有多个管脚需要删除,则重复步骤2、步骤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