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库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要建的库是个异型焊盘的器件,其中它有4个管脚要连在一起。用普通建异型焊盘的方式一个焊盘只能与一块铜皮整合到一起,另外三个就没法整合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么?  谢谢!

网友(2010-12-21):
你先画一个你想要的异形铺铜,铜画好后在把焊盘全到拿到你想放的地方后点右键选择Select Anything    之后随便点奇中一个焊盘 点右键选择   Associate 后在点铺铜的任意一个位置到会和焊盘结合在一起了。

网友:
还有多出来的那两个焊盘,不用结合只要你保存之后从库里拿出来他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了。) s; {, [/ G6 Q7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