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0-09-03):
它的连接线怎么弄?各位帮忙 下

网友:
这种PCB应该是没有网络的,对于粗的地方就多走几根线,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负片画板吧!

网友:
这个要用填充一块一块的添太麻烦了!
1:按照正常的布线,先把 电路布通

2:然后在禁止布线层,把各个网络圈起来,当然圈起来的地方就是要保留的,记得将Keep-OUt选项勾上!这样在出Gerber时,不会输出!

3:将所有网络的名称都改成同一个,这个用全局修改就行

4:然后 整板敷铜

5:如果给板厂源文件(移除禁止布线层)。出Gerber就不用了。因为之前将Track中Keep-OUt选项勾上了。Keep-OUt线只作为辅助线使用;不参与输出!

原文作者:start00  yuhang古墓级火腿

网友:
上传一个h2feo4 无机酸,怀表项目中的作品图:

很炫的布线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好看,protel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负片做会不会步骤更简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对于填充的话,应该是快很多了。

网友:
不过LZ的图片的这种PCB,一般是用的走线,累加起来的。

网友:
回复 1# 这是抄板的图,或是用copy粘帖的没有net的图, 都是用fill填充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知道呢?如果是画好的板子一样可以将网络移除的啊?

网友:
在AD9里边没有网络的话线放不上去啊,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种布线方式相对于正常走线,哪种更好呢?

网友(2011-04-07):
那圆的真牛

网友:
这种图我原来也画过,铺FILL好费时间喔。
3 X: r. D/ X4 b7 @另,五楼发上来的图纸真好看啊。

网友:
五楼哥们不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