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别人做的封装仅仅拷贝dra文件不行啊。。。

楼主(2010-09-03):
我使用的是cadence SPB 16.2,个别元器件的封装同事先前有做过,所以我直接拷过来用了,但是导入网表后出现几个warning,我看了下好像是说找不到封装上的pad,难道说仅仅只拷dra文件是不够的啊。。。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JTAG_20' for device 'HEADER 10X2_0_JTAG_20_JTAG':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DRL_CIR_0P9_1P5_MM.

网友:
CADENC就是这样的,要作一个元件就得从PAD作起,有了PAD才能作元件,这点不同于其它的EDA软件,那些EDA软件的PAD是内定好的,只要修改尺寸就可以了,但能供选择的PAD外形就少了很多,正是由于要先作PAD,所以才可以用FLASH等作一些特殊的PAD,这是很多的EDA软件所作不到的。有利就有弊,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很多人觉得CADENCE作元件很麻烦,所有就有了针对CADENCE作元件的其它软件,这正是由于CADENCE对用户开放的东西太多,很多其它EDA软件默认的东西都开放了,让用户按自己的要求去作,所以一下可能接受不了。我的感觉是CADECE作元件开始时觉得很麻烦,但掌握方法了后就会发现比其它EDA软件不知要爽多少。

网友:
所以只拷贝DRA是不行的,还得把相应在PAD拷贝过来才行的。

网友:
    还要相应的PSM文件,PAD也需要。

楼主:
    恩。。。发现了,谢谢,做pad和flash中

楼主:
    再提醒下。。。就算dra、pad、flash、 symbol都copy过来了还是得打开重新保存下,生成一些文件后才能使用那个dra文件

网友:
    dra文件Allegro是不调用的
他只是让我们查看、编辑用的

网友:
    .psm   .pad    .dra  就可以了的
我经常这样拷贝

网友:
    .dra .pad就可以了
    .psm可以通过dra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