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线是如何画成!

楼主(2010-09-03):
有一次在论坛中看到有人把线画成这样

而我自己画的是这样

请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角处手动添加圆弧走线2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用泪滴,有些T型部分手动添加!

装配效果

网友:
回复  pywilson

    是用泪滴,有些T型部分手动添加!

装配效果
引用 网友A:

装配效果非常漂亮。老是拿些图来诱惑我们

网友:
在TOOLS工具栏里找
Teardrops

楼主:
在TOOLS工具栏里找
Teardrops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论坛上搜一下,能找到一堆!看看吧。回答的很多。遇到问题建议先搜索,不然无论给上论坛的人,还是对于论坛的管理带来麻烦!遇到问题上来就发问,这样把好的帖子都给弄沉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可想而知论坛的气氛,该成为垃圾站了。

网友:
在TOOLS里找

网友:
应该是泪滴

网友:
最后那个3D装配图怎么搞出来的啊?是不是要3D库德支持啊?看的人流口水咯。。。心痒痒啊,希望高手指导一哈。。。

网友:
哈哈,尝试成功,我用的是强迫泪滴,给强行添加上去的。

网友(2011-04-29):
叫泪滴
画圆弧
然后慢慢弄成如图所示。。。

网友:
泪滴的飘过。。。

网友:
应该是泪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3D元件库是自己建还是使用现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