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输出BOM清单时按页输出?

楼主(2010-09-03):
我想只输出原理图中电源那页的BOM清单,请问该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
复制一分全图文件,删除复制文件的其他页面。只留电源。在出吧。。笨了点。。

网友:
我一般是复制这一页到新的, 然后再导出.

网友(2017-02-18):
    用EDA_BOMHelper可以分页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