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二个文件。。。。

楼主(2010-09-04):
如题,   请教如何将二个PCB文件拼到一张板上,谢谢!

楼主:
今天双休没人?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把两个PCB的背面贴上双面胶纸,或者用502胶水。
再找一个空板,将这两块板整齐的拼贴上去就可以的。

shixiaoming08 -20

楼主:
把两个PCB的背面贴上双面胶纸,或者用502胶水。
再找一个空板,将这两块板整齐的拼贴上去就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可以用502胶水啊。。。?啥牌子的?

网友:
    使用reuse 功能。

楼主:
    使用reuse 功能。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能够描述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
    不建议在pads上面进行拼板。
    我的做法是:用2D线画好拼板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告诉板厂怎么做就好了,你只需画出示意图。

网友:
    使用CAM350就可以把不同的板或相同的板做成拼板,或用2D线画一个板框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明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应该是如何把PCB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里。
    已经弄好了。

网友:
    真够乌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