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中不能直接打开*.DSN文件

楼主(2010-09-04):
我在安装了orcad16.3后,*.DSN文件与Capture.exe不能产生关联,造成*.dsn文件不有直接双击打开。此问题,怎么解啊?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遇到过吗?

版主,有解没有啊?

网友(2010-11-05):
點選你左邊圖片下方 [瀏覽].    找出 Capture 的路徑 並選擇capture.exe 即可.  以16.3為例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

网友(2011-05-23):
win7下不单存在一个问题,我还碰到打开.DSN无数据现象。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重新注册DSN的扩展名,先找到DSN后再点下面的
高级,出现的操作栏中删除open,再点旁边的新建,在操作栏填入open,下面一栏在浏览中找到ORCAD10.3的程式,全部按确定.

网友:
这跟通过鼠标右键更改文件类型一样,无法载入相关程序。

网友:
难道真是WIN7跟DSN不兼容。

网友:
依照你7樓的方法打開DSN文件。之後方法如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參考上面的方法

网友:
首先谢谢9楼,你提供的方法我试过N次,就是载入不进来。

网友:
偶然发现,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樓主心得分享。

网友(2011-09-04):
兼容模式也行的哦郁闷两天中

网友:
pads也需要这样设置

网友(2012-09-11):
非常感谢。。按6楼的方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