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器件换层

楼主(2010-09-04):
pads中元器件换面后怎么不在原来位置啦?

网友:
元件的封装问题,自己去琢磨吧!(*^__^*) 嘻嘻……

网友:
Dear Brother,

It is not clear to me what the exact problem is.

Do you want to fix a component in it's position after the placement? If so just follow the procedure;

elect the component
ight click the mouse
3 select properties
lick on glued

Now the component is fixed at that position unless you remove the glued.

Hope it helps you.

Regards

lg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是保护元器件不被移动
我说的是,我开始在顶层布好局后,我想把他放到底层去,但一把它放到底层他就不是在原来的位置啦,都乱啦
有没有方法使换层的时候位置不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封装没问题吧,是这样的,我在顶层布好局后我想把一些元器件放到底层去,一换他们的位置就都动啦,乱啦
有没有解决方法就是一换层后位置还在原处但位置不变

网友:
Dear Brother,

I think there is a component on the top layer and you want to take it to the bottom layer without changing the X Y position. Is that so?

In that case you can try this;

1  Make sure that the selection point of the component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component.You have to do this in decal editor.

o to Tools>Option>Design>Move Preference. Select Move by origin.

Now select the component and flip the side. It will change the side ( from top to bottom ) without changing the X Y co-ordinets.

Regards

lg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啦,现在位置不变啦 是我在设计封装时没有选择好原点
但现在又有新问题啦,一换层他的方向好像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TOOL/OPTIONS里选MOVE BY MIDPOINT就行啦
但现在换层后方向反了,难道要选择后一个个旋转回来吗?

网友:
Reply 8 # xiewu5

Can you send the pcb file so that I can look into it if you want me to do 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在换层后,元器件位置方向不变,我现在位置不变啦,就是换层后都旋转了180度,怎么才能换层后不弯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换以前的

网友:
Reply 11 # xiewu5

   Got the file. Which component ( for ex. c1,c2 etc)

楼主:
所有贴片元器件换底层

网友:
OK.

I got the problem.

Select C5 ( for ex.). Go to decal editor. The origin is on one of the pads. Keep the origin in the center of two pads. Exit the decal editor and then select all to make the change in all similar components. Now try to flip the component. It should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那样不行了,它还是旋转啦

网友:
Reply 16 # xiewu5

It will happen in this design, because now we have moved the origin at a different place. You place the component manually after changing the layer, for this design.

For all future designs , I would suggest that first you change the origin in the library component as suggested so that this problem will get solved permanent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下次有不懂的再请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要怎样才能保证在换层后不改变方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ery good

网友:
选择所有要换层的元件,右键--Create Union ,右键属性

效果就是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的一二脚还是换方向啦

网友:
TOP到BOT,不换方向?
你用一个IC来想就 就知道错了,如果在TOP和BOT的方向都一样,那怎么焊都会有一个的封装是错的,你画PCB是正视透视图,所以背面要做镜像处理

网友:
看了一下你附件的PCB,你的想法是错的,元件从顶层到底层,脚位肯定是要换方向的(镜像),你自己找一个实体板看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镜像。好像没有那个功能

网友:
都很厉害~~学到了怎么解决元件换层的问题,还复习了一遍英语

网友:
这个大哥用洋文啊,挺强的,谢谢。。。

网友:
只要换层,元件就会自动以Y轴为对称轴镜像翻转,也就是左边脚与右边脚完全对调。所以换层后要想把方向调过来是是调不了的。想做倒这一点,就一个法子,给part分配两个封装,而且这两个封装是Y轴对称的。换层后,给它切换下封装就OK。

网友:
伙计!换层后肯定要旋转180度啊。。。还层后就镜像了。。。你说三极管换了后你还指望它三个引脚不改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