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手求教AD6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0-09-05):
最近被要求做个封装库文件,原理图已经给了,其中的元器件属性里封装形式也标注了,

但是不像自带元器件那样,封装都做好就直接显示,整理很多都没有显示封装

(1)原理图中元器件没有显示其封装样式,是不是就是自带元件库没有,只好自己画?

(2)如何新建一个库文件.pcblib,之前的99SE都是元器件和PCB文件都是分开的,现在AD6是一一对应做好的?

(3)将系统已经存在的封装加入到我的新建的pcblib中间,怎么复制过去?

(4)功率标定电阻,诸如0.5w、3w之类的,其具体封装格式?有相关资料最好?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自学捣鼓怕误事,所以求教各位前辈,高手,万分感谢!!!!!

网友:
也是Altium的新手,说说我的经验:
1、可能是Altium自带元件库没有,也可能你没有加载对应的原件库。如果没有,肯定只好自己画了。
2、AD9中的封装,好像器件的原理图,和封装一起合并为元件。但,也可以是独立分开的。我现在使用的,就是99中导入的,分开的库,因为用熟识了。
3、?不就是器件复制、粘贴嘛。实在不行,原封装中的玩意,复制到自己新建的封装中;
4、我使用的都是99se的原封装,就是Axial0.x。要根据的实际电阻大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