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器件换层

楼主(2010-09-05):
pads元器件换层后它的方向旋转啦,可不可以换层后不变啊

网友:
做封装时需将原点设在器件中心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187-2-2.html
你的意思是在TOP层布局好的元器件想全部移到BOT层是吧
直接选完元器件再换层是会元件的方向改变,你把要换层的元器件做成Union就可以了

网友:
做完封装后设置原点比较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右键菜单看不到Nnion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