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覆铜问题

楼主(2010-09-05):
如图所示:

网友:
建议把置顶先看下

圆、正方形、矩形、椭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问题解决,PAD形状要选矩形的啊!!这么说每种不同焊盘的形状都要再覆一下铜才能达到完全覆盖的效果啰??

网友:
敷铜时首先要对不同形状焊盘进行选择(四种),然后是敷铜方式选择(四种),不是你说的 "这么说每种不同焊盘的形状都要再覆一下铜才能达到完全覆盖的效果啰??"这样。要想完全覆盖,flood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