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介绍一下仿真的软件啊

楼主(2010-09-06):
各位前辈介绍一下仿真的软件啊

网友:
仿真软件就好像练武的人的兵器.
任何兵器都有其长短之处.
总之要先练好内功(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实战中总结经验,
合理的运用各种工具的长短之处.招招制敌.

简单的说下各个工具,供后来人参考.不足之处,请大家补充!
-----------------------------------------------------------
1.Cadence/spectraQuest

仿真使用的模型比较简单,一般采用IBIS模型(目前大部分器件产家都支持这种模型),
可以进行过冲,下冲,反射,振荡,串扰,端接,拓扑结构的仿真,使用起来方便快捷,
比较容易上手。在中低频仿真时可以得到良好的仿真波形.SQ不能进行时序的仿真,
它只能利用得到的波形测量时序。这也是显著的一个缺点,不过我们在做时序时,
一般都是根据时序图直接查芯片资料得到的。

特点:获取模型容易,操作方便。但在高频仿真须调用Hspice的仿真引擎。

2.Synopsys/Hspice

基本我们涉及的仿真都可以用Hspice实现,应用方面就是和SQ结合使用比较多,在sigxp
仿真环境中采用hspice作为仿真引擎,仿真得到结果后,直接在SQ里面将规则约束的PCB
设计中。难处是Hspice的仿真都需要我们自己编写网络表。费时比较长。但仿真的精度高

特点:精确度高,要自己编写网表,费时较长。在高频方面具备较强优势。

3.Agilent/ADS

安捷伦公司的顶级理论验证软件,主要用于高频仿真,功能强大,可以用于PCB的验证设计,
IC验证设计,系统验证设计。

ADS专著的领域
ADS软件可以提供电路设计者进行模拟、射频与微波等电路和通信系统设计,
其提供的仿真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时域仿真、频域仿真、系统仿真和电磁仿真。

特点:全流程,全领域的仿真工具,和相关的测试设备具备较好的通信功能。

4.Ansoft/Siwave+HFSS

SIwave是一种创新的工具,它尤其适于解决现在高速PCB和复杂IC封装中普遍存在的电源输
送和信号完整性问题。该工具采用基于混合、全波及有限元技术的新颖方法,它允许工程师
们特性化同步开关噪声、电源散射和地散射、谐振、反射以及引线条和电源/地平面之间的耦合。
该工具采用一个仿真方案解决整个设计问题,缩短了设计时间。
  它可分析复杂的线路设计,该设计由多重、任意形状的电源和接地层,以及任何数量的过孔
和信号引线条构成。仿真结果采用先进的3D图形方式显示,还可产生等效电路模型,使商业用户
能够长期采用全波技术,而不必一定使用专有仿真器。

HFSS专著的领域
1.射频和微波器件设计
2.电真空器件设计
3.天线、天线罩及天线阵设计仿真
4.高速互连结构设计
5.光电器件仿真设计

特点:SIWave 仿真的是三维SI,在PI方面见长;HFSS在射频和微波设计方面见长。

5.Mentor graphic/Hyperlink/ icx

类似与SQ,也是调用IBIS模型,容易上手,在低速方面还是有优势。

特点:上手速度快。

有使用其他工具的,大家可以在后面补充!供大家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9000这款软件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9000怎么样呢?我是要对高速电路仿真,大概有800MHZ以上

网友:
si8000的主要功能是计算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SI9000 是在原有的SI8000基础上的升级版本,
增加了2D场求解器,用来求无源电路的RLGC模型,S参数等.插损,回损等...

所以SI系列软件并不能用来做仿真.

因为其操作界面简单,可提取上述模型供其他仿真软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知道哪能下Cadence/spectraQuest 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spectraQuest 是Cadence软件中的一部分吗 还是说是一个单独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下了Cadence 16.3 里面是不是就有SQ?

网友:
是的!!SQ就是ALLEGRO PCB SI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