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1页都是什么

楼主(2010-09-06):
这21页都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我再顶

网友:
不懂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  8P 这里的 VI和AI,就是音频和视频的意思.  其他的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电路线路图的目录index;
2p 是page 2, LDO DC/DC是指电源。 LDO是low dropout, DC/DC是这直流/直流的降压电源。

21是串口和SD卡。

网友:
你这是个8路的DVR

网友(2011-05-03):
同意6楼的说法,2P就是第二页是LDO和DC/DC电源部分的电路,3P是3511的电源部分,4P是系统和复位部分,5P是DDR2的控制器,6P是DDR2芯片,7P是FLASH部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