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_inside_install文件,有需要的请下载

楼主(2010-09-06):
allegro在出odb++文件的时候,必须安装odb_inside_install才可以,附件为文件压缩包,请下载后解压在解压,安装。

网友:
    安装这个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allegro中输出odb++文档

网友:
    不知道odb_inside_install跟allegro那个版本相配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直接选择export/odb++ inside即可,然后勾选否,因为会提示是否到处阻抗等信息,如果选择是会使导出时间变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版本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通过什么来确认?譬如版本支持说明这类。

楼主:
    这个俺也不知道怎么确认,你可以去cadence观望去查一下。具体支持哪个版本为没研究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导出来的ODB++档案,用CAM350打不开呀
    出现以下画面

the data expand from the compressed file
    into: C\arctmp\s26c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 odb database

    顺便说明一下,我的插件和allegro没有装在一个路径下面

楼主:
    导入步骤,file/import/odb++/compressed file
然后选择odbjob文件就可以了,先看看是否操作步骤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一样,正常的情况下,用CAM350直接双击就可以打开,CAM350只能打开274X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是CAM350版本,或者allegro软件安装的问题,我这里导出是没有问题的。你把你的插件可allegro都装在同一个盘下面试试。(比如C盘)

网友A:
    我的allegro和插件都安装在E盘里的,导出来的ODB++档案可以打开的,但是打开时出现以下画面,然后点击ok后,档案就失真啦,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allegro 装的有问题

FILE: C:\arctmp\s110\odbjob\matrix\matrix

    LINE: 17;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8;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30;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31;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43;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44;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56;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57;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69;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70;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82;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83;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95;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96;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08;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09;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21;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22;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34;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35;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47;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48;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60;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61;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73;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74;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86;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187;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199;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00;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12;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13;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25;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26;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38;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39;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51;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52;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64;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65;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77;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78;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290;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291;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LINE: 303; Unknown record type "ADD_TYPE"
 LINE: 304; Unknown record type "COLOR"

    FILE: C:\arctmp\s110\odbjob\steps\PCB\profile

    LINE: 4; Unknown record type "%s"

 FILE: C:\DOCUME~1\user\LOCALS~1\Temp\ODBTemp1006\features

 LINE: 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5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6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7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8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9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0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1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2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3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4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5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6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7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8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19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0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1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2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3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4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5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6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7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8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29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0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1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2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3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4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5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6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7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8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39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0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1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2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3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4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5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2;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3;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4;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5;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6;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7;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8;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69;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70;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71; Unknown record type "%s"
    LINE: 472; Unknown record type "%s"

 500 error(s) detected.

楼主:
    我之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问别人也都没遇到过,你把CAM350重新装个其他版本试试

网友(2011-07-10):
哇,不懂的呀。。路过帮顶留名,日后有用呢。。。exultation

网友(2011-10-14):
这个版本支持16.3吗?

网友(2012-08-03):
怎么解压不了啊

网友(2012-10-26):
我装了这个插件,用Allegro导出ODB++是怎么还是提示没有安装呢?

网友(2013-12-03):
    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5-11-13):
    解压不了啊

网友(2019-11-01):
    很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10):
    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啊

网友: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网友(2020-01-09):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
    多謝大老 多謝大老 多謝大老

网友:
    要是网盘多好啊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拜託不要再扣聲望了

网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02):
    急切需要,下了试试

网友:
谢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网友:
福利太好了,谢谢。

网友(2020-04-02):
下载一个试下。。

网友:
    版本太旧了

网友(2020-06-18):
    没有威望了

网友:
    g感谢分享,下载看一下

网友(2020-08-12):
    Allegro_Export_ODB  _9.1.0_Setup.part1.rar

网友:
    i need it thanks

网友(2021-01-25):
    看看帖子里藏了啥好东西~~~

网友(2021-04-17):
    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好用

网友:
    感谢分享,正着急用

网友(2021-05-17):
    謝謝大大的分享,等等試試看17.2能不能用會再回報。

网友(2021-09-13):
    你好请收下我的微笑

网友:
    谢谢分享,要仿真,下来试试看

网友:
    在哪里,没看到

网友(2022-01-26):
    针对allegro17版本有用吗

网友(2022-04-06):
下载看看,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2022-05-23):
看看老大的文件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需要,万分感谢~!

网友(2022-07-05):
很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llegro和插件都安装在E盘里的,导出来的ODB++档案可以打开的,但是打开时出现以下画面,然后点击ok后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大佬

网友(2022-09-21):
    感謝~ 昨天在學如何導出~剛好要用到!! 先下載試試!

网友(2022-11-01):
    好东西,仿真需要

网友(2023-03-16):
    谢谢楼主,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2023-06-17):
    l'l'l'l'l'l'l'lllllllll

网友(2023-08-11):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有无最新版本的

网友:
    how to improve 威望

网友(2024-02-19):
    需要这个文件

网友(2024-03-27):
    换这个版本来试试看

网友(2024-06-27):
在您提供的搜索结果中,有几个网页提供了关于 "odb_inside_install.nt.v800.exe" 文件下载的相关信息。首先,您可以访问 Valor 公司的官方网站,这是一个专门提供 ODB++ 内包装的公司。在他们的产品页面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

网友(2024-11-29):
    我的17.4也是导出不了

网友(2025-05-08):
    正需要,下载试一试

网友(2025-09-02):
    感谢分享,刚好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