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特怪)

楼主(2010-09-06):
各位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在ROUTER走线之前都保存好了,然后我需要改板框,就在PCBLYOUT 里面导入DXF进来,结果呢可是怎么都无法选中的2D线了!!真的好晕呀!!!

网友:
是怎么也选中不了2D线了吗

网友:
有没有看下过滤器?
层面都全选了吗?

楼主:
是的,我想选中再做板板框,可是选不中了~~~

楼主:
全选了,可是没有反应~~~

网友:
也不说说你用什么版本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这种问题基本不可能发生

楼主:
问题已经觖决谢谢大家!!!

网友:
你要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过滤条件为板框才行的
右键选择select board outline 就可以选择啦

网友:
建议penny ,在你解决问题的同时,把如何加解决的方法,share 一下,以便后续看到这些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
可能的话把文件传上来。

网友:
10楼的是解决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