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ctraquest仿真激励的上升时间如何设置

楼主(2010-09-06):
在sigxp中设置pulse激励,似乎没有选项可以设置激励波形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请教了,谢谢!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以下几点.

首先SQ 是调用的IBIS模型来做信号完整性分析的,IBIS模型是什么?带了那些信息?

简单的说:IBIS模型就是芯片管脚的U/I,U/T 特性曲线+管脚的RLC 寄生参数.

(通常管脚分为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所以我们经常听到IBIS模型就是I/O buffer)

那就是说,有了IBIS模型,我们就有了TR,有了VOH VOL Vmean等.

所以用SQ做仿真,我们经常只要需要输入相应的频率.就可以得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波形,还带有电压幅值.

如果需要设置的话,可以参考如下图,设置为 typical slow or fast.

楼主:
多谢鲨鱼。如果仿真模式设置为slow,是不是指激励的dv/dt为min?对应的如果仿真模式设置为fast,指激励的dv/dt为max?

网友:
你去试下,把结果贴在这供大家参考吧!!

楼主:
试过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不过由于在公司,无法上传任何附件或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好好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