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eterial support Ethernet 10G?

楼主(2010-09-06):
最近有一个IBM的项目, support Ethernet 10G,要求选PCB meterial,不知道选什么PCB板材比较好?
我想选材就是选dk和df值,但不知道选多大的合适?有没有选材的依据?主要看那些参数?
那位前辈做这方面的有经验的推荐一下?

网友: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供楼主参考.

1.板材的介电常数er,即楼主所说的DK值

2.板材的介质耗损的正切,即楼主所说的DF值.

有了上述2个条件,加上你PCB板的层叠设置和走线,你就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计算出传输线的.

RLGC模型,s 参数,SDD21 和SDD11 插损和回损等,

将上面的参数带入到仿真软件里模拟,就可确定板材是否符合当前设计.

10G的以太网如果走线不超过2000mil,

IT180 FR4 的ER=3.95 LOSS TGN=0.017,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PCB 板厂建议用IT150G dk=3.4 df=0.007,应该比it180好点!IT168是不是也比IT180好啊?

网友:
板材要根据设计(线宽,层叠)来选取的.没有那种好那种不好的.

区别就是Dk和DF值,用来符合设计.

附一份我说的IT180板材的参数.供你参考.

楼主:
我们10g的走线可能要6000mil左右,可能IT180有点差啊!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仿一下比较好

网友:
很显然IT150G dk=3.4 df=0.007,属于低损耗板材,在FR4中Df算很小啦。传输延时,对上升沿的衰退均需考虑。

另外,带状线比微带线有更好的SI表现。

楼主:
在仿真是df和df值主要影响那些仿真结果?选材是df,和dk值哪个要更优先考虑?

网友:
dk和df值主要影响传输线的模型(RLGC模型,s参数),进而影响仿真的结果.
应该不能分开开考虑.我去找找公式.

网友:
求解RLGC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这里列举的例子为同轴线缆
微带线,带状线的公式也类似.可以参考下.DK值DF值对模型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主要看的应该是损耗,也就是Df要比较小。
关于Dk主要是在stackup的时候阻抗,其实一般来说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往往材料的Dk和Df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Dk和玻璃纤维及环氧树脂的比例有关系。
而两者的比例又影响了Df,所以还有有点关联性的。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项目的,via要不要做backdrill?

网友:
对于高速背板而言通常是需要做backdrill的。
我有用si9000 V10.01的软件帮你看了一下。
在10G的信号下,以FR4 esp=4的材质来看,stub最多允许是29.52mil。
esp=3.7的材质,最大的stub是30.7mil。
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能否发个计算步骤啊?贴个图!太感激了!

网友:
polar 软件没有就算过程, 我只是根据你的要求做的移动,但pass会绿,fail就变成黄色了。
不清楚是怎么计算的,不过应该可以仿真得到吧。

楼主:
polar有软件计算via吗?我的只能计算trace阻抗!能贴个图片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e see,

楼主:
我的polar si9000 怎么没有这个via stub check的项目?你的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polar si9000 怎么没有这个via stub check的项目?你的是那个版本的?

网友:
我在前面第一次回复的时候有告诉你si9000的版本。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版本的破解版。
si9000 V10.01

网友:
现在用的df=0.01-0.015的材料 10G就出问题了
悲剧的很

网友:
你的10G无源通道上都有什么?一般情况下df=0.01-0.015的材料,如果处理得当,应该没问题的。不会是走线走了好几米吧!背板设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via,connector 等!走线在10000mil 以内!背板加起来顶多23000mil!

网友E:
你的10G无源通道上都有什么?一般情况下df=0.01-0.015的材料,如果处理得当,应该没问题的。不会是走线走了 ...
引用 网友D:

    就是单板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衰减的厉害 接收器P-P只有100mV的样子
眼图倒是很好看 可就是有误码

网友(2011-03-25):
引用 网友E:
就是单板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衰减的厉害 接收器P-P只有100mV的样子
眼图倒是很好看 可就是有误码

一定要破除从眼图判断BER的误区,事实上,示波器从眼图实测的BER只到10-6级别。要准确判断BER只能用BERT,或者干脆跑个内环。
另,IT150G是ITEQ的板材,他们现在主推IT150DA / SE 。

网友:
    如果长链路跑10G信号,从经验来说,普通FR4已经搞不定了。

网友(点评):
是的,但类似于Nelco 4000这样的改性FR4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板材的选择应该是高速链路设计设计很关键的一环。上周和方正CTO交流时,他也提到了板材这块的问题。M6应该是改性FR4里比较好的了,但目前产能是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那个美国鬼子吗,忘记叫什么名字啦,MX6是大部分高速背板的选择。改性FR4的好处是兼具了机械强度足够的优点和低损耗板材损耗小的优点。

网友:
用nelco4000-13-si就OK,3.34 0.008,我们做40G以太网使用这个材料没有问题! D. l# Z% w1 }; a, ^
10G以太网背板才考虑背钻,其它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