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 与 copper

楼主(2010-09-06):
为了电气间隙的要求,需要在某些元件引脚周围设置禁止覆铜区,也就是keepout,在对话框里把trace and copper,copper pour and plane area这两项都勾上了; 然后我使用覆铜皮Copper这个功能(不是copper pour)。但是铜皮还是把需要keepout的区域给覆盖上了,晕!各位帮忙啊,谢谢!黄色是keepout,绿色是copper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打勾的“trace and copper,copper pour and plane area”这些都不是copper嘛,所以用copper铺就没有自动躲避,改用copper pour来铺试试~

楼主:
谢谢哦,可是“trace and copper”这一项不是指铜皮copper吗?
一块电源板,板子上有很多线都需要用铜皮来走,用copper pour当然可以,就是太麻烦。
用copper一定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Copper Pour Cut Out,跟你原来的Copper两个Combine

楼主:
Copper Cut Out也能combine,只是combine出来的效果如下 真么怎么有原理铜皮的边界????????

网友:
    用copper 一定不行,只是在跑DRC 时会出报错信息。一定要用copper pour 或plane ,因为它们是动态的,可以实时避开。若一定要用copper ,不要偷懒,画边的时候到keepout 区,多打折角。

网友:
    copper是贴铜,copper pour 是铺铜,有差异的

网友:
    风风点点 讲的对
    copper pour:是动态的所以会对禁止区自动辟让
copper:是静态的。勾上“trace and copper”后这条规则其实也是生效的,只是copper是静态的,不会避让,跑DRC时会报错,只能手工修改或手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