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晶振问题

楼主(2010-09-07):
请教一下,为什么时钟晶振为32.768KHz,能详细说明一下嘛?谢谢。

网友:
单片机,或者别的CPU,计数方式都是二进制
你再看一个数字,FFFF,这个字不用解释了吧。
换成十进制就是65535。单片机从0开始计数,一直计数到FFFF,那就是总共记了FFFF+1次了
也就是65536了
你将65536除于2,看看结果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