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型焊盘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画一个屏蔽固定框出了问题
   单独放一个管脚了,再画一个铜线没有问题。

但只要进行管脚关联就成这样了

 线突然就变细了……
以前是好的,现在想改一下大小。

  还有问一下各位,我要在屏蔽框的线上放几个螺丝孔,接地的那种。我应该怎么做好一些。
谢谢各位

网友:
屏蔽框不是要留几个缺口吗?

你就放了几个孔后,在各自的孔旁边画COPPER,然后依次将pad与copper进行combine.

楼主:
感谢版主jimmy  的回答。问题解决了

  问题分析:在使用管脚combine时,所画的铜线不能完全闭合,如果完全闭合就存在早上的问题。只要图形不闭合则没有问题。
如图:

以前的可以用是因为当时的闭合不完整,(差0.1mm,但看不出来)

现在已经按版主的方法画好了新的图。(本来打算直接带钻孔层划线来表示孔,但怕出错还是按版主的方法,多画几个带过孔的焊盘。——不过要改原来的原理图)
画好的如下:

再次感谢  版主 jimmy

网友:
请问楼主,上面的红色的是一块铜皮么? 四个焊盘是否都跟铜皮整合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