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线性信号的问题(有图)——求助

楼主(2010-09-07):
   为了得到10个波形周期为1666.66us的的锯齿波波形,我用分段线性信号VPWL通过点的坐标进行设置,仿真波形只能得到四个周期的波形(仿真时间为18ms)。
这个问题我琢磨很长时间了都没有搞定,有没有哪位知道该如何解决?拜托

网友:
周期性的锯齿波应该用VPULSE来写。用vpwl很罗嗦地说。
vpulse xxx xxx(0V 50V 0 833.33us 833.33us 0 1666.66us)

VPWL只支持T1~T10和V1~V10,也就是十个间隔,超过的话被忽略(从生成的网表也可以看到只用1~10有效)
你要是真想用VPWL,可以使用source库里面的其他VPWL源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发帖的时候表述有点错误,我要输出的是上图显示的三角波波形,要显示的周期很多,用VPWL不行。也用VPULSE试过,但得不到三角波的波形。请问用那种电源可以产生较多周期的三角波?

网友:
spice没有现成的三角波源,锯齿波、三角波、矩形波等等可以用vpulse来构成的,你仔细想想,多试试。
我看了下pspice帮助,pspice有周期性的pwl波形,应该也可以使用。
可以参考pspice帮助,有介绍pulse源、pwl源的构成方式。
source里面好像也有周期性pwl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