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让人郁闷的事情

楼主(2010-09-07):
各位大侠,前几天遇到这个问题让人郁闷,画图时BGA上的所有出线都已经全部拉出到板子边缘的插排附近,为了让线顺一点,按照拉出的线的顺序在logic中换了原理图上器件的pin脚位置,结果再一同步,PCB中拉出的线全部变成了飞线,研发过程修改很正常的事情,要是这种修改都要让人大动干戈,那还不郁闷死,哪有一次就把原理图,布局这些都弄好不变懂的,一时感觉这软件太烂了吧,还有同一net的连线就不能一条线拉过去吗,非要连一个再连一个,真是一点也不智能。希望赶紧改进。不知其它人有没有这样经历?

网友:
这个没办法,同步线会掉的

网友:
我操,这种事我遇到多了,我也很无奈,一般我就是关掉不保存呵呵。我是用9.2的,我准备升级update1看看。

楼主:
所以说感觉软件不很健全,应该改进。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唉,又是一个操作不当怪软件的人

网友:
建议楼主在LAYOUT中使用ECO模式直接交换,再导回原理图中试试。

网友:
唉,又是一个操作不当怪软件的人
引用 网友A:

顶,现在这种人真的不少!

网友:
9.2 有update 了?

网友:
看来还是仔细点才行啊

网友:
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希望大家多学习。不要老说软件。

楼主:
这和操作有什么关系,发帖要的是解决办法或者是建议,不是让你来说三道四的,7楼照你的意思,自己不属于“这种人”了,那你是什么人啊,什么都知道都会的“全才”?那我就纳闷了,怎么就知道顶别人,自己么主见啊!晕了,说个自己的见解都要招来别人说这说那的,那以后还在论坛里发什么贴啊,论坛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和进步的地方,要给别人带来帮助和建议,要是老是自以为是,那就少说话,闭嘴!!

网友:
你的问题用PADS的人都碰到过

1 可以把你线先存起来,调完网表后,再把线调出来 ,天外有天,方法有很多,说的不全和不好还请后人补上
2 我不清楚你的意思,是想要一拉线连几个点还是想不按照飞线的顺序连,不管哪种,软件也是为了严谨一些,别的平台也是这样的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见解,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其实就是BGA出线后到四边的插排后线有交叉不是一根一根很顺的排列的接到各个接口的,所以需要在原理图里面调一下插排给pin脚的位置,然后PCB里连线就很顺了,嘿嘿!

楼主:
例如:我一般方法是在logic里面将U300,复制,粘贴后改为U307,按照PCB中拉出线的顺序修改U307各pin脚位置,然后再和PCB同步,在PCB里替换一下就OK啦,然后ECO模式下删除U300,原理图中也删除,就OK啦!呵呵,其实发帖之前就是这样子做的,只是觉得比较麻烦,就发帖看看能否改进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JIMMLY说操作不当,那请给个好的建议或者方法!

网友:
看了你在15#说的操作方法,jimmy说的你没错!
你要了解,这软件的各个功能模块它是互相关联,你在Logic中复制、粘贴、又改元件编号,又把元件删除。你不知道这样已经把Net和元件的关联性都改变了吗!你再和PCB同步,Layout找不到原Net和原元件,它认为你已经更改了设计,不需要原Net了,所以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这才是智能软件正常现象、正常该有的功能!

一个专业EDA软件,她不是你老婆,不会琢模你的心思,只有你满足了她的要求(操作方法),她才是你的吹气娃娃

网友:
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网友对软件不熟所以才在论坛发问,作为前辈应该耐心的解疑,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该扯其他的东西。
希望EDA365能成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少纷争、多讨论、深研究的净地。

网友B:
在我看来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的笨办法,虽然笨,但不至于出错:
先在logic中修改好原理图,然后关联logic和pcb,选择compare pcb

此时会弹出一个报告,根据报告上指出的logic与pcb的不同处,在layout的eco模式更改为一致即可。

更改完毕之后再比较下,如果没有错误就说明更改成功了。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ps:自己的一点点小经验,如果在layout文件中已经走了一部分走线了,若遇到原理图更改,但又不想丢失走线的话,就千万不要选择send netlist 和 eco to pcb。如果选择了可能前功尽弃。

楼主:
呵呵,16楼你说的这些画图的谁不知道是软件该具有的功能啊,就是因为出线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大家才在这里提意见,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建议和帮助,要的是方法,你就别没事在这指点什么吹气娃娃啦。其实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好呢,就是用PROTELL的话就可以直接修改,但是PADS就不行。当然也不是说PROTELL就好,所以觉得可以改进的话,而且还方便大家画图,节省时间,何乐而不为呢?我那个方法也是自己试出来的,虽然不怎么地,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挺快的,不过修改的时候要仔细一点,尽量不要搞错,免的麻烦再该一次!嘿嘿,个人见解!

网友C(2010-11-16):
好像BGA的IO口网络不是可以随便换的吧,如果说中间有接一个排阻的话就可以直接在ECO状态下改,到时候再去改原理图。我记得一般对换引脚的话都是只有排阻对换的,至少目前我都是这样。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我一般方法是在logic里面将U300,复制,粘贴后改为U307,按照PCB中拉出线的顺序修改U307各pin脚位置, ...

各位大侠,前几天遇到这个问题让人郁闷,画图时BGA上的所有出线都已经全部拉出到板子边缘的插排附近,

jimmy:最后你是以过孔的方式暂停吗?

为了让线顺一点,按照拉出的线的顺序在logic中换了原理图上器件的pin脚位置,结果再一同步,PCB中拉出的线全部变成了飞线,

jimmy:这是正常的.你从A器件拉出来,又更改了A器件的pin位置.其他软件都一样.
         如果是从A器件拉出了,接到B器件不顺,你更改了B器件的pin脚位置,A的线是在的.

研发过程修改很正常的事情,要是这种修改都要让人大动干戈,那还不郁闷死,哪有一次就把原理图,布局这些都弄好不变懂的,一时感觉这软件太烂了吧,

jimmy: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还有同一net的连线就不能一条线拉过去吗,非要连一个再连一个,真是一点也不智能。

jimmy: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router行不通的,就用layout进行.两者结合着用才能发挥pads的优势

希望赶紧改进。不知其它人有没有这样经历?

jimmy:有mentor ee在,pads就注定只能当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的笨办法,虽然笨,但不至于出错:
先在logic中修改好原理图,然后关联logic ...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相对保险但不智能.工作量也会大一些

不过改动不大的情况下,我也会采取此种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BGA的IO口网络不是可以随便换的吧,如果说中间有接一个排阻的话就可以直接在ECO状态下改,到时候再去改 ...

楼主是FPGA.同一个bank的io脚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16楼你说的这些画图的谁不知道是软件该具有的功能啊,就是因为出线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大家才在这里 ...

每种软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只要熟悉软件的一些功能特性,就可以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