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的界面怎么越调越乱了?

楼主(2010-09-08):
    请教各位高手,CIS的界面咋越调越乱了啊?我往上拉,结果窗口就左右两边移了,往左右拉,结果窗口就上下移了,封装显示窗口只越拉越大还不能变小,总感觉像鼠标坏了一样,但其它的又正常,所以应该也不是鼠标的问题吧?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谢谢!

网友:
    你的感觉是正确的,鼠标坏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但鼠标在其它地方的动作都是正常的,找了好久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想把软件重装算了,结果又出了一个更伤脑筋的问题,软件卸也卸不了,装也装不了,一直停在那几个小时不动,没办法,把网线拔了,再装好了,哎,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装的时候连着网线却安装就不动了呢,之前装过几次都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2011-06-24):
    期待等着高手解决,我和楼上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重新载入CIS配置文件CAPTURE.INI,看下

网友:
    没事去调干嘛,默认的就很好啊

网友:
    我觉得162版本就可以了,高版本的还要转化完低版本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