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cadence16.3仿真时怎么在analyze的下面没有library?

楼主(2010-09-08):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cadence16.3仿真时怎么在analyze的下面没有library?

网友:
新手,新人,新帐号哦,大家多多照顾

网友(2011-02-23):
请问你找到了吗  我怎么也找不到啊 。。。。额

网友(2011-04-2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16.3如何把库添加进去呢

网友:
把库放在他所指定的路径下就ok了,或者是添加一个指定的路径

网友:
analyze-SI/EMI sim-model browser-set searth path-add directory
done!

网友(2011-05-30):
多谢楼上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