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跟浪涌有啥区别?

楼主(2010-09-08):
通常会加个TVS管来抑制瞬态冲击。期待高手指点下二者的区别,在抑制时如何选择器件。

网友:
ESD 主要模拟的是用户静电放电 会针对“手”能触及的地方 一般是外部、插拔用信号端口、按键、控制板等
Surge是模拟雷电对电网冲击产生的骚扰,主要对电源端口、外接金属天线等
所以根据不同的测试点看需要防护哪一类,而后采用不同的器件,一般的大厂货都有指导用书,你也可以去相关网站去下

网友:
在TVS也用在低能级的防雷上了。

网友(2010-11-13):
TVS,自恢复过流保护电阻,三端防雷管,钳位二极管 通通一并用上

网友(2013-09-16):
ESD静电跟浪涌有啥区别?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10-10):
从机理上讲 ESD 能量较小  SURGE 能量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