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画封装,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2010-09-08):
1、怎么确定丝印边框的大小?
2、怎么我加引脚的时候,管脚的号码,我怎么也移动不了?
谢谢。

网友:
1.丝印大小按实际的做就可以.
2.Edit --Move --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现在知道了,里边的操作基本是这样子的:
    选择操作命令,然后选择操作对象,也就是在options里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