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有实战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块好的PCB,布局是很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产品的性能和后续的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而我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往往是器件摆好后,又发现线根本走不通,又倒回来调布局,有时调来调去还不如前面的好!这样如此反复的话,工作效率低,进度跟不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让我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跟着信号流向走

网友:
布局不是从元器件在PCB的摆放开始的,实际上是从原理图的绘制时就开始考虑布局的事情了,不然,设计者如何晓得某个元器件到底应该摆放在哪个位置、走线是否交叉呢?当然,这一开始就需要详细缜密的考虑了

楼主:
布局不是从元器件在PCB的摆放开始的,实际上是从原理图的绘制时就开始考虑布局的事情了,不然,设计者如何晓 ...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原理图是由硬件来设计的,6000多PIN的板子,要是由我们来设计原理图的话,那时间上是不够的!

网友:
做多了什么都会了

网友:
布局还是有一定原则的总体是按信号流向走。布线时对布局进行微调也挺正常

网友:
布局一般先布局接口器件----接口电路-----结构、散热考虑因素影响的器件布局------重要信号流向器件布局(高速信号和时钟电路)------信号多拓扑结构器件布局(包括电源电路对平面分割影响)----接下按一般信号流向布局------模块电路的电容电阻等小器件灵活布局,可以微调

我基本上是这样操作,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很灵活,而且影响因素很多,但是要考虑:电路原理、结构安装、散热、EMC性能、SI、PI等因素

网友B:
先按每个原理图模块布局  布局的同时考虑散热   EMC  工艺等问题  最后按照信号流向旋转和微调器件  组合的时候必须考虑后期的布线问题

楼主:
好的布局遵循什么原则呢?

网友:
布局需要总结和积累。

网友(2012-01-07):
引用 网友B:
先按每个原理图模块布局  布局的同时考虑散热   EMC  工艺等问题  最后按照信号流向旋转和微调器件  组合的 ...

就是分模块之后,一组合,感觉各个模块之间的线又是乱的,怎么调整呢!!头疼死了

网友:
七楼是正解,没有死的东西,灵活考虑~~做新的东西就这样,不死几次,那有成功的喜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