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过孔都Glued了,怎么一次性取消Glued ?

楼主(2010-09-08):
V9.2里似乎跟2005的不一样,一旦Glued了,是没法框选的,所以选择过滤里设置只选择VIA就失效了!

这个板子是从protel 99se中转过来的,很奇怪,所有的VIA都自动的Glued了,查看Protel的原文件过孔也都没有locked

怎么统一取消这个Glued呢?
否则一个个取消、删除,累死人了。。。

网友:
过滤器选择via后,全选整板,就可以取消了

楼主:
多谢2楼
可是不行的吧,刚试了,无论是鼠标框选全板范围,还是CTRL+A,都无法选中Glued属性的VIA.

你是哪个版本,我印象中似乎2005的没这个特点,Glued不影响选中只是挪动时会提醒,2007没装过不太清楚

不过很奇怪,为何鼠标右键“Select Pins/Vias/Tacks”不影响,可以选中Glued过的VIA,但只能小区域慢慢弄,否则会选中track等就不好办了,不知为何这个命令又能选中。。。真郁闷

楼主:
2楼是不是这意思,刚想起来,就是先用“Select Pins/Vias/Tacks”命令选中一个或一部分过孔,右键出来过孔的属性框,这个框不要关,然后再框选整板,再统一取消Glued

但设置过滤器后,还是无法选中VIA,汗,难道又是9.2的bug?没道理选不中了啊

网友:
没有用9.2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1、按F快捷键打卡过滤器对话框看GLUD有没有被选中,没选中要选中GULD
2、关门过滤器对话框再打开只选择VIA和stitching
3、选整版右击打开属性,去除glud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是可以了,必须选择Stitching(还不知啥东西,回头再瞅吧),非常感谢!
似乎不选Glued也行啊,这个选项不是Parts的吗?

网友:
又是一个软件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