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皮问题

楼主(2010-09-08):
有块板子要修改,在修改中遇到下面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解疑:
下图1是正常,同一层的走线和铜皮间有间距隔开的

    但是只要对走线进行修改后就成下面这样了,也没出DRC错误

    哪位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坐看真相..
    我真不懂

网友:
    铜皮删掉,修线后重新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整块板子的铜皮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把一个网络拉到另一个网络的铜皮上,铜皮也不避开...
       而且重新铺通也都一样...

网友:
    把铜皮change一下到静态或者动态铜皮,一个回合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原本是动态,改成静态的再改回来也不行,重新铺上动态的铜皮还是一样。整块铜全连一起,不会和其他网络避开....
虽然改成静态的可以手动避开,但想知道下动态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菜单shape-----global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s

    看一下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经你提醒,发现是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shape fill 下的dynamic fill 选项选成"Disabled"弄错了,改选成“smooth”就可以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