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建原理图封装时pin的name可以批量修改吗

楼主(2010-09-08):
建一个CPU的原理图封装时,把所有的pin选中,右击edit properties,出现的browse spreedsheet 对话框里,我想更改name栏,从数据手册里面copy过来貌似不能粘贴啊,这可怎么办,一个个输太慢了啊。求救中。。。

网友(2010-10-22):
貌似使用电子表格式的方式编辑能够粘贴复制

网友:
可以使用New Part Form Spreadsheet.. 不要用 New Part.
這樣速度較快(因為可以剪貼form EXCEL, PDF or WORD).
然後再一次進入編輯零件,移動PIN的位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