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OGIC怎么设置接地的点出十字花?

楼主(2010-09-08):
padsLOGIC怎么设置接地的点出十字花?

网友:
十字花是啥样子的?

网友:
添加copper pour  在pcb下,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AYOUT中的,就是这种。

网友:
图上的走线一会儿红,一会儿蓝,像是走线一会儿顶层,一会儿底层。
十字应该是过孔的花焊盘。

最好把文件发上来。

总之,有些晕,坐等高手。

网友:
LOGIC会有四楼这种效果?
强!

网友:
如果是layout中的话,需要在层设置中将内层设置为splix/mix或CAM Plane.

就有这种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层设置里修改。

网友:
Q宠大斗乐  加人
帮派名号:情义Q宠
帮主尊号:AJAN
帮派ID:753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