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带网络粘贴?

楼主(2010-09-09):
请问一下各位友友,pads可以带网络粘贴吗?好像网络复制不过来。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是粘贴什么,是线还是孔,还是铜皮?
复制到哪里?是不是一块儿板还是另一块儿板,还是一块板的另一层还是另一个管脚上?

提问这些都要说清楚,要不别人没发回贴,回了也不对题,浪费时间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哈!
我是将一个板上的一部份电路(包括线,孔,铜皮)复制到别一个板上,这两个板是两个不同的文件。但复制过去后提示没有网络。如图,请指点一下,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8975&from=recommend_f

咱们 吉米版主的贴 你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