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多片DDR布线中,Vref应该使用何种拓扑结构

楼主(2010-09-09):
请教,在多片DDR布线中,Vref应该使用何种拓扑结构

我在画的板子是6层,最小线宽/间距是6mil
TopLayer
GND-Plane
Power-Plane 3.3V/1.8V
MidLayer-1 (布线剩余空间铺铜GND)
Power-Plane 2.5V
BottomLayer

FPGA 带4片DDR,两片在正面,两片在背面,背对背
数据线走Top/Bottom,平均长度约 1 inch,每条线上最多有两个过孔
地址和控制线走MidLayer-1,平均长度约 2.5 inch,每条线上最多有三个过孔
受限于空间,所有DDR信号线只有Rs没有Rp
占用FPGA的3个IO Bank(每个IO Bank有约10个Vref脚)
所以一共有34个Vref脚,请教下该连成什么拓扑结构
从布线状来看树状最方便,但不知道是否会有不良影响,是否需要在每个树杈终点放电容?

另外,请教下,Vref用多少线宽合适呢?
谢谢!

网友:
VREF有这么多吗一个BANK,基本上就1-2个管脚,直接铺一个平面就是了,这个是电源

楼主:
补图来了

板子总体 中间是FPGA,右边是4片DDR(两正两反背对背)
数据线走Top/Bottom,地址和控制还没画,黄色线表示其大致趋势

设计的层结构

DDR附近正面走线

DDR附近背面走线

2.5V电源区域

FPGA确实每个Bank有10个Verf,老型号就这样,没办法
板子上没有空间给Vref一个整平面,最多能容忍40mil粗的一条线
我看了一些主板和内存条的PCB,好像从来没哪个板子把Vref搞成平面的,都是一条挺细的线

哪位能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
vref没必要搞那么粗的,只是提供一个参考电压而已,粗了反而不好,容易受干扰。保护好vref就行了

网友:
那最后你决定用什么拓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决定呢,还没搞清楚

网友(2010-12-23):
这叠层有点...............

网友:
    如果DDR跑的快,楼上叠层结构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可以参看一些叠层资料好好消化一下,再重新叠层,如果EMI这些要求是有的建议top与bom不走线,只走一小段线然后打孔进内层。

网友:
    还有VREF的电流很小,芯片里面应该是比较器的输入端电阻很大,一般需要的电流是nA级的,不过这个电压要求跟随VDDQ的电压变化而变化,需要满足这个要求才能跑得快,稳定。这么小的电流所以一般不需要很粗的线,只要保护好它不受干扰就行。

网友:
    布线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