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给XNET建立的PINPAIRS,关闭约束管理器就消失了。

楼主(2010-09-10):
我建立pin pairs时有这样的警告。关闭后,真的消失了。怎么办啊?

网友(2010-10-15):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人回答。

网友A(2010-12-09):
创建Pin-Pair后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话,关闭约束管理器后就会被删除。如果不想被删除,需要给Pin-Pair添加约束值。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A:

您能具体讲一下,怎么设置吗?
谢谢啦

网友:
等待详细回答

网友(2011-10-26):
引用 网友A:
创建Pin-Pair后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话,关闭约束管理器后就会被删除。如果不想被删除,需要给Pin-Pair添加约 ...

咱们创建pin pair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它进行约束设置。如果不对它进行约束设置,创建的pin pair就没有用,软件删除了也没关系。
当然,也可是先创建,不约束,留着以后用。这样的话可以把创建了但暂时不用的pin pair组成一个Match Group,这样pin pair就不会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