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导出refdes???

楼主(2010-09-10):
allegro如何导出refdes,我用导出sub drwing的方法导出后,在导入后在移动的时候和原器件之间就没有那个rats了,在导出的时候也沟选了Preserve refdes了。

楼主:
自己摸索出一种方法是在导出的时候选择Preserve refdes,在导入的时候选择assigned refdes即可,但要在导入时删除原来的器件。不知哪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