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中Ncdrill_Figure选项的含义

楼主(2010-09-10):
在做元器件PCB封装时如果用cadence自带的通孔焊盘在选中Ncdrill_Figure后在焊盘上会出现一个椭圆的圈(下面那个焊盘),但是用我自己做的焊盘就没有(上面那个焊盘),这个椭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1-03-21):
    一般在做通孔焊盘是都要加这个NCdill_Figure,这个是为以后板厂生产作为孔径表标示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在做通孔焊盘是都要加这个NCdill_Figure,这个是为以后板厂生产作为孔径表标示用的。

网友(2011-06-09):
    一般做一个,但是你要是不做的话也没有问题.

网友:
    钻孔符号,自己不画的话可以在allegro中自动生成

网友(2013-10-12):
    请问楼主,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烦请您提示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最好还是出gerber的时候再做钻孔符号吧,在焊盘里就别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