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个EE做的板子上来,感觉EE的BUG真多

楼主(2010-09-10):
作品展怎么没有EE的板子?

网友:
那是你用的还不够熟练啊

网友:
bug多是正常的,所有软件都是这样,看看spb16.3的补丁编号就知道了。
最好的方法是等一个产品稳定(在论坛上看大家的评论)了,坚持用,直到下一个稳定版本。
我用的是:
pads2007.4很稳定,曾经2005.2
spb15.7有几个不影响使用的小bug
ee正在学习2007.5

楼主:
原理图说是支持两种流程,相互考备时,全部元件变成了U开头

楼主:
DXdesigner 总是崩溃后诊断再重启

楼主:
启动EXP时总是有中心库错误,查不出原因

楼主:
打不开2005的设计,原理图不支持别的软件(经过转化的图不能直接应用)

网友:
如果你的电阻拷贝后也是u开头那么是你的part的索引标号没有设置好,dxdesigner在拷贝元件的时候需要package一次以给所拷贝的元件从新赋予索引,这个功能在放置很多元件的原理图中非常方便,避免一个个手动输入那么麻烦。
dxdesigner是有bug没错,但是不能否认有可能是破解造成的bug,至少我目前在7.9只遇到过几次崩溃现象,都是对原理图进行大幅度修改引起的,如剪切一大块原理图粘贴后进行undo操作,dxdesigner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崩溃后的修改工作量还是比较少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崩溃导致工程报废的问题,而且你每次打开dxdesigner它都会备份一遍。
启动exp中心库报错的话可以使用file——file view查看下是什么问题,只要有错误,exp都会在log file中记录错误的原因。
07能打开05基于cdb流程的工程,不能打开05基于netlist的流程,因为07在设计的初期是想除去netlist流程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保留了netlist,他们的不兼容的确很恼人
dxdesigner自带有原理图转换工具,我敢说任何一个软件输入其他软件生成的原理图都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多少都需要修改,除非这两个软件有意做成兼容的,因为dxdesigner的流程和其它软件有比较大的区别,它是基于中心库的,需要part这样一个东西,而altium designer ,orcad——allegro,pads等都是netlist流程的,所以使用dxdesigner转换过来的原理图是不存在part的,需要建立part,原理图的修改量非常大,包括要修改很多属性,但是使用netlist流程后,原理图的修改量会少很多,转换原理图在dxdesigner中最多只能省个画symbol的动作

楼主:
其实我想用EE中心库+DXDESIGNER+PADS流程,在中心库做PART时封装与PADS封装相同,dxdesigner可以做到制作大的PCB时用EXP,小的设计时用PADS,但是SYMBOLS的属性上不太一致,使用DXDATABOOK时,package后,用PADSLAYOUT连接所有元件都变成了U开头。

楼主:
请教rx_78gp02a,ces中关于规则的设置,我想在顶层设置铺地的安全间距为8th,底层铺地的安全间距为6怎么操作?还有就是,显示控制中层的控制,有什么技巧能否说明一下?

楼主:
我现在很烦恼做元件库,以前用PROTEL,封装和原理图是分开的,可以临时分配PCB封装,有几次把元件的封装弄错了,后来就用集成库,但是后来元件太多我找不到以前的元件,每做设计都要加新的元件至库里,有的覆盖了有的分不新,因为可能都叫一样,比如RES-0805,但是是0R还是10K分不清楚。再后来就做成了RES-0805-10K,这样电阻常用的都有几十个了,有时候找都来就很麻烦。现有我用PADS就是这样,出错很少了,但是库的维护增加了很多量,出清单时总是整理元件库。这对于任务很紧的时候,往往先是拿出原理图,然后再增加封装,简单布局。用中心库的时候就很难过,新的设计必须要加入中心库,还要添到数据库文件中,然后DATABOOK。。。。我同事叫我放弃,说用PADS就足够了。

楼主:
但是看了EE的演示文档,总线布线,自动布线,DDR布线阻抗匹配,很爽,很想用,想问大家。EE怎样才能用好?贴个我用的DATABook,请朋友帮忙,导一下。

网友:
mentor这套软件有很多属性的继承问题是乱糟糟的,在symbol中定义的ref designator并不是最终的ref前缀,这个属性的值在package的时候会被part editor中定义的值替换掉,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其实就是给你定义它的位置的,有了这个属性你可以在做symbol的时候定义索引的位置,这样在package后不会乱飞,我没有用过pads,不知道里面的part是不是也有ref定义,总之在ee中所有的属性都是以part为准的,只有part没有的而symbol有的属性才以symbol为准!

网友:
在ee中做元件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我做电阻先不写value.,放置后再写value基本上每种电阻就1个part,后来我发现part可以复制,然后在part value属性添加不同的值,这样就能做很多个不同值的电阻,最后的方法是用databook,使用databook有好有坏,管理麻烦,我一般是不用的,你那个databook也忒庞大了点,记得 07.5载入databook会搜索中心库,会死机,ee是有很多先进的东西,你最好坚持下来,不要放弃

网友:
在ces中你可以定义各个层面的不同安全间距,首先把所有net设置为default net class,然后把地网络设置成gnd net class,建立一个新的clearnces规则命名为default_to_gnd,在这个新规则中设置底层间距为6,顶层为8,用class to class clearnces设置default到gnd两个class的间距规则为default_to_gnd就可以了,关于换层,你可以使用toggle display mode把其他层变暗,配合display active layer only以及鼠标手势随时调出display editor,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关于模板的使用再请教一下:模板中是否可以保存设计规则 颜色设置 光绘文件输出?还有就是怎样导出元件坐标文件?

楼主:
请问如果不用DATABOOK,每做一个元件,就要在SYMBOL中添加很多属性,那岂不是很麻烦?我在做SYMBOL只添加两个东东,一个REF 一个Value值并显示,我在databook中放置symbol时只设置这两个属性显示。我学习EE时做了两个板小板,但是做产品时对快捷键不如PADS熟悉,用了PADS,走DDR时等长匹配非常麻烦,请教rx_78gp02a :中间有串电阻的数据线怎样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板就是用来保存你的设置,包括层面,颜色,出gerber的层设置等等,这样你在画不同层数的板子就不用总是设置gerber的层映射,元件坐标可以用report write出,output ——report write——选择physical board data然后在report write中选择file——open database,在你的工程目录的output文件夹里面有个文件,打开它,在工具栏中选择open report,选择package。rpc就是坐标文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databook的话很多属性要手动添加,特别是用户定义的属性,需要在library中建立新的用户属性才能加到symbol中,但是使用databook的话每次建立新的part都要在databook增加新的数据,这个修改也是很麻烦的,反正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做,我是习惯了手动添加的,关于等长设置,论坛里面有教程,你可以找找,好像是在资源区里,如果你的走线中间有电阻,可以在ces中设置pin pair,比如u1-r1-u2,这样一条网络,你可以在ces的editor——pin pair——add pin pairs中添加一个pin pair,start pin为u1-1 ,end pin为 u2-1,把这个网络建立一个模板然后应用于所有需要等长的网络上,手动对其他的网络添加pin pair也可以,就是麻烦了一点,在等长的时候所有的网络只选择u1-1——u2-1这个pin pair为一组设置等长规则,其他的pin pair不用管

网友:
补充一点,我用ee都不用快捷键,ee延续的是en的操作,尽量用鼠标,并且,ee的快捷键设置不是很好,用户自己更改很困难,需要修改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发个网上的例程上来,EE79能直接打开,是不是你的方式与之相同。

楼主:
可能是EE菜单功能太多,设置也比较复杂,我用习惯了PADS和PROTEL,转过来比较困难,可能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导致一好用的功能没有用好。

网友:
我学习ee的时候还没有工程文件参考呢,只有一个不健全的库,很多东西还是要自己摸索,ee的操作是所有软件中最简单的

网友:
多参考软件的help,EE的help做得还可以,很多问题都有说明

楼主:
其实建库和整理元件是最麻烦的,特别是要统一许多属性,核查元件封装,还有的要检查孔径,只是布局布线,所有软件都差不多。

网友:
坚持用dxdatabook吧,这个也好,特别是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期出清单什么的都方便很多

网友:
Mark.学习型的帖子

楼主:
我在DX中放置元件(用DATABOOK方式),弹出BLOCK IS READONLY对话框,为什么?

楼主:
新建一张图再添加元件就可以操作了,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按页COPY时出现很怪现象,图纸删一张几张全没有,在BLOCKS中出现的图必需copy到Boards

楼主:
BLOCK IS READONLY 是莫名异常,重启后没有了。我的所有操作都是在单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ee支持多个人同时操作一个工程,但是一个工程只能一个人编辑一个block,当你打开的block被其他人编辑时会显示read only,有时候软件进程死掉了也会出现read only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老是这样。
还有就是exp,CELLEDIT启动很慢。几分钟都启动不了,进程一直存在,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我的cell editor没有这样的问题,打开和关闭都很快,有时候是因为license的问题,破解的license有很多相同的feature

网友B(2011-10-10):
大家好,我刚学EE,不知道要从哪方面下手。是先做中心库吗?但是我不知道中心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刚学EE,不知道要从哪方面下手。是先做中心库吗?但是我不知道中心库怎么做!

建议看下安装文件夹下面的user guide,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顺序不是很重要,mentor自带有一个仿真库,带封装的,可以先用那个跑通原理图到pcb的流程再回来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安装文件夹下面的user guide,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顺序不是很重要,mentor自带有一个仿真库,带封 ...

楼主有没有用过IODESIGN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有没有用过IODESIGNER?

用过!但是不是很熟,这个工具还是有蛮多缺点的,用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好用,对层次化原理图支持的比较好,平坦式的支持不是很到位,切忌不能修改iodesigner自动生成的原理图模块,出了问题不好解决,尤其是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