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元件两脚之间不走线??

楼主(2010-09-11):
请问在pads中如何设置电阻,电容,IC两脚之间不会有走线和铺铜?请指点,谢谢!!!!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对相应的层设置禁止布线层,如果不会设置相关布线层的话就查相关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bluezenger的回答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通过设置规则什么的能不能达到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