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ck layer manager

楼主(2010-09-11):
新建一个四层板,在stack layer manager下面看到如上画面。
不明白那个:Core, prepreg, total height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指的是哪部分的厚度?
如我要设置板厚2mm,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置?
谢谢。

网友:
左边是信号层,右边是板基层total height总厚度设置
括号里就是厚度,

Core, prepreg分别是里层厚度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不明白。我的图片中有两个CORE,一个prepreg,既是四层,那么应该只有两个里层,两个CORE,再加上一个PREPREG,岂不是有三个里层?
基板TOTAL HEIGHT是PCB板的总厚度,如果其值为2mm,那么就表明PCB板是2mm厚么?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我们普通多层板(4或以上)是做成若干层后再压在一起的,压之前,是分成很多core的,每张core是上下面都有铜的,两张core通过prepreg这种介质“粘”在一起就成四层板了。。。。

楼主:
多谢。顺便问一下,对于4层板,一般设置CORE和PREPREG的值是多少?比如板厚想设成2m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