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添加net class?

楼主(2010-09-11):
看了下AD的相关运用,如果一个原理图中有不同的NET,对这些NET之间增加安规距离,似乎只有在PCB中布线的时候,对每条线手工去加NET CLASS, 这样布线时FOLLOW相关RLUE即可。
这样太麻烦,我曾用过的ALLEGO,可以在原理图中框住原理图,然后给其定义NET CLASS,在导到PCB时,对应的NET CLASS也被导过来,就比较方便。不知在AD中,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在PCB设计界面 点design-classes 就可以添加,先把一些net归类,再在规则那边做设置。我知道的也就这样。原理图那边好像也可以设置,但是没玩过,不知道实不实用。

楼主:
那么在PCB上加过NET CLASS后,有没有办法把这些NET CLASS反映到原理图中去。因为每次在原理图中作修改,UPDATE PCB的时候,那么这些新加的NET就会被REMOVE。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不打勾就好了,99中把那个项remove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