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网络表导入allegro问题,急!

楼主(2010-09-11):
5金币
我最近做一个案子,原理图和pcb都是在原有基础上修改,但是改动比较多,orcad原理图做好后导网络表进allegro问题了:

原来的原理图和pcb应该使用新的方式导网络表的,也就是在orcad--tools--creat netlist时选择第一项PCB Editor;
我使用的是orcad--tools--creat netlist--other里选择allegro.dll格式导出,因为我对这个方法比较熟悉,但是用这个网络表导入pcb时提示错误:

点“OK”后弹出提示框,里面有一大堆错误。

请问:我使用的方法导出的网络表和原始的格式是不是不兼容,因为要覆盖原始的logic数据?

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按照原始的格式生成网络表才行?

这个问题搞了好久都不行,小弟非常着急,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你好歹把报错信息发出来

网友:
另外,用新导法能有多困难?既然原来都是新导法,那封装和lib就应该比较正规,直接用新导法应该方便得多

网友:
把你的报错信息发出来看看。

楼主:
#1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Sep 15 15:33:23 2010
   DESIGN NAME : 'M2010_V01_0915'
   PACKAGING ON May 28 2006 22:05:31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1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3:49
elapsed time  0:00:02

上面是报错的信息。

我改了元件封装,导入时“place changed component”选项选的是“Always”会这样。
选择“Never”或“If same symbol”就不会出错,但这时PCB上所有更改过封装的元件全部不见了,要一个个找出来再放回原来位置,基本上都是电阻电容,数量太多了,这么做太痛苦了。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不太懂! 还没接触到。

网友:
1,你发出来的信息是说有一个错误。当时没有发错误内容,请你再自己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字符,或者原理图库引脚和pcb库没对应这些。
2,从capture导入到allegro不用你说那么复杂,只要在capture项目根目录面板,选择netlist(有个快捷键的),然后选择导的pcb路径即可。这里说不清你可以自己再查。

楼主:
我在修改user performance里面的参数后,点OK保存,出错提示:
“Changes not saved, cannot update the env file 'C:/pcbenvC:/pcbenv/env'”.
env文件的路径是在C:\pcbenv\env里面,但提示的信息里面的路径好像不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前一个问题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复!

capture导入allegro问题已经解决了,使用新方式导入,没有问题了。

上面发的错误信息,是在capture中把所有电阻的封装从0603改为0402后,生成网络表导入到allegro时提示出错,我就不太明白了,改封装怎么会影响到网络表导入错误,而且没有错误的明细;至于路径及命名经过检查后都没有非法字符。

而且导入时“place changed component”选项选的是“Always”会这样。
选择“Never”或“If same symbol”就不会出错,但这时PCB上所有更改过封装的元件全部不见了,要一个个找出来再放回原来位置,基本上都是电阻电容,数量太多了,这么做太痛苦了。

楼主:
另外,我发现当把原理图全部恢复,然后同时修改两个电阻的封装后,生成网络表导入到allegro中就会提示出错。
这是因为某些设置不对引起的吗?
请指点,谢谢!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啊,我哭
现在只要更改电阻的封装,导入网络表,allegro就会报错,我不明白为什么更改单个电阻封装就可以,但一次性多改几个电阻封装就会出错!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 other-telesis.dll 格式试试。

网友(2012-09-19):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啊,高手指教

网友:
    把原理图,pcB库发来看看,qq;1140192329

网友:
采用第一方网表,什么也不用该,然后设置库路径和网表路径一定要对!

网友:
原理图的名字太长了。

网友:
检查一下那些跑飞的器件是不是你重新编过位号了 位号变了器件自然跑飞了 还有就是你变的封装如果原先这板上没用到这个封装也会出现跑飞了的现象 你只能一个一个的重新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