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引脚封装和字母引脚封装对应问题

楼主(2010-09-12):
请问数字引脚封装和字母引脚封装怎样对应,比如三极管原理图封装是B,C,E的,而PCB封装是1,2,3的,可以设置对应吗?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
pads9.0版本以上可以自动或手动对应

网友:
可以的,建封装的时候有个选项。

楼主:
可以的,建封装的时候有个选项。
引用 网友A:

    详细一点可以不谢谢。

网友:
123是pin number,BCE是pin name。
详请见怎样制作元件封装。这是建立元件类型最基本的额。

网友:
我写的,你先看看有用不。

网友:
不错,原来还有这种方法,没用过。

楼主:
我写的,你先看看有用不。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