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选择范围如何更改

楼主(2010-09-13):
布局时将原理图导入PCB,发现器件散得较开,其中一个器件的元件与说明(R1)分得较开,其中说明R1跳到坐标2500mil之外,我与鼠标想把其选中后拖过来,居然移不过去.似乎这个框的选择范围受到限制,请问在什么操作中更改?
另外想把一个PCB放大倍数变得更大,在哪个设置里的?看到有关说明说是在SYSTEM下更改,但不知具体如何?
有请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使用select-outside area就可以了,365里面有这样的帖子啊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A:

PCB放大倍数变得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你的封装时重新设置原点,R1就不会跑远啦

网友:
1、建立器件封装时,须把原点定在器件的中心点或是1脚上。
2、再使用全选择命令(S+A),再用下图中的命令,画一个框,器件就回到框内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