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ntor Expedition反标到ORCAD的方法

楼主(2010-09-13):
如题!

网友:
expedition和DXdedigner是一个flow的,可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操作

楼主:
expedition和DXdedigner是一个flow的,可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操作
引用 网友A:

是反标ORCAD。。。。

网友:
好像不能反标到orcad

网友:
试过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吗?

楼主:
成功了,呵呵,可以反标!

网友:
怎么做的啊?请楼主仔细说说啊!!

网友B:
怎么做的啊?请楼主仔细说说啊!!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困难就只提问,解决就不回答! 不好.
OrCAD导入Expedition 后,要做反标。只需在做完Back Annotation后.
在OrCAD Capture下选择Tools-> Back Annotate,在Layout页面下选择Expedition生成的.swp文件即可。
如采用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导入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界面下选择Create Swap file按钮建立OrCAD Capture所能识别的.swp文件。

网友:
又了解了新的东西,原来以为只能使用dxdesigner才可以反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后改正。。。。

网友(2011-12-02):
rogetxu好样的

网友:
楼主,请教下,为什么我反标后没有自动生成swp文件,我走的是netlist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困难就只提问,解决就不回答! 不好.
OrCAD导入Expedition 后,要做反标。只需在做完Back Anno ...

兄弟,我没反标成功,找不到.swp文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