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求助!!焊盘路径无法保存

楼主(2010-09-13):
刚换了16.2,不知道为什么user preferences里面设置无法保存,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有没有在env文件里指定了库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两句吗,都没有动过。添加库路径不是user preference直接加就行吗?
    set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padstacks $compalib
set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symbols $compalib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neuneins 帮忙

网友(2011-08-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两句吗,都没有动过。添加库路径不是user preference直接加就行吗?

请问我用的16.2,安装路经是C:\Cadence\SPB_16.2,也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设置env呢?路径在哪呢?自己产生一个env,扩展名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