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2 COPPER POUR 覆铜面积问题~!

楼主(2010-09-13):
1.我采用copper pour覆铜,覆铜面积如如下图就不能覆铜。

    2.我把铜的面积往上拉大一点就可以覆铜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是设置,还是其他的问题?

不要说把 copper pour 改为copper  那是火星人都知道能贴铜的·!

    附件为PCB 文件

楼主:
    没有人遇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导出ASC 文件;全选所有,除开PCB Parameters那项,然后重新把ASC文件导入到PCB 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底设置了那里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

楼主:
    原来把 Opintons--->Drafting--->Flood--->Min . Hatch 改成0 就OK啦·!

网友:
    铺铜间距和铺铜hatch设置问题,改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