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库建立以及器件命名的请教。。。

楼主(2010-09-13):
关于库的管理,大家都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还有就是器件的建立命名,大家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举个例子吧,例如贴片0603的电阻,它有很多不同的阻值,我们PCB Decal 肯定是命名RES0603,只是标明了封装形式,那PART怎么命名??也是只做一个?那这样在原理图的时候就要每个手动输入参数,还有器件编码也要手动输入,还是不同参数就建立一个PART?要是不同参数就建立一个,哪以什么参数去细化建立比较好?分类最细的参数应该就是器件编码了,这种一种封装对应了多种器件大家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种器件对应多种封装的,我知道是在建立PART的时候是可以加入多种封装的,但是之前有过教训,明明在原理图选的是贴片的,导到PCB里面却变成了插件的,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归到了盗版软件的原因上,觉得此方法不太保险,大家是怎么做的??不同封装就做一个,那PART命名时就要加上封装形式?
以上问的主要是在PART建立以及命名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命名都要加上哪些参数比较好,能够一目了然的找到想要的器件。忘大家赐教,还有就是库的管理上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不会大家用PADS都不做封装,不建库的吧。。。。。没一个人愿意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2010-12-25):
总的原则是将每一种元件建一个Part Type,比如说,你需要一个电阻,嘿,那你就得表示清楚,你需要一个阻值是1k的贴片电阻,你肯定不可以说:“我要一个电阻”,所以,你可以这样建(仅供参考),建一个1k的Part Type,它是由两个CAE封装组成(一个垂直,一个水平,主要是为了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如果元件换个方向,就非得重新调整它的Res 和Value值),它关联着许多Decal(0402,0603,0805,DIP……)

网友(2025-10-09):
    我们公司也想建立标准库,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