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建个元件库吧,常用器件放在里面,不同的更新

楼主(2010-09-13):
先说一下元件常用的属性

CLASS 品种

Cost1 单价1

Cost2 单价2

Description 描述

Geometry.Height 高度

Value 型号

Manufacturer 厂商

Vendor 卖家

PackageDescription 封装说明 尺寸及高度说明

Device 器件类型及订购代码 精度

PCB DECAL 元件库中的封装

网友:
这个很有难度,厂商、卖家这些属性一般是用于生产计划管理用途,不好建库。

网友:
一直设想在公司里建个类似的数据库,从研发一路到生产、采购、售后。。。。
研发时可以查公司现有的库存、价格等以便设计选型...
所有人的库也都将是统一的,杜绝低级错误...

如果可以,,,,无限美好。。。呵呵